怎样用PLC控制18台伺服?

楼主(2013-11-29):
怎样用PLC控制18台伺服?
我现在有6个机械手,每个动作为上下,前后和90度旋转,也就是一个机械手3轴,要用一个触摸屏控制PLC控制6 个机械手,请问各位老师我要怎样做才能完成,谢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只能用定位模块 扩展模块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牌子的plc了 选用相应的模块

网友B:
用带can的PLC,可以控制32个轴同步

网友C:
旋转90度的可以用伺服内部寄存器,不用占用一个脉冲口

网友D:
Q系列的话,使用多个QD75P4N或QD70P8即可。

网友E:
欧姆龙NJ PLC听说可以控制哦

网友F:
用信捷的多轴PLC即可,一个PLC可以控制10个轴,你用两个,CAN通讯即可!

楼主:
谢谢老师们提义,我先试试!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G:
6个3U组网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4个QD75M4模块就够了,还留2个备用,

网友H:
5个不好意思

网友I:
如果你会用Q173H CPU的话系统硬件就很简单了

网友J:
现在已经升级到Q170M,16轴的,通信速度可是H的几倍

QQ:84818626

网友K:
如果是量大的话(批量),不建议使用PLC控制,PLC的强项是逻辑控制(虽说也可以执行数据处理﹑运动控制等),适用非标设备。运动控制还是使用运动控制器(卡)好。
不断向前
无独有偶啊

网友L:
还是用运动控制卡吧,能便宜好多钱

网友M:
yong can zong xian

网友N:
数量多的话,用总线的控制方式便宜。

网友O:
这么多轴,还是用运动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