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导出界面不一样

楼主(2013-11-29):
PID界面
我始终打开的都是
,第一个界面怎么打开?

网友A:
新手吧,呵呵。。。
1.网络1,是调用的PID子程序。
2.这个子程序,你可以自己编写,或者向导生成,或者用库里面的PID程序,就这3中方法。
不要太简单哦

网友B:
1.。。上面那个网络1是软件配置PID向导完成后生成的调用子程序,直接调用就可以在程序中实现PID运算输出
2,。下面那个图LOOP的意思为:PID回路(PID)指令根据表格(TBL)中的输入和配置信息对引用LOOP执行PID回路计算。
估计楼主是想调用PLC的PID功能,首先你在要配置指令向导中配置PID,然后在调用子程序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