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对射光电开关受阳光干扰?

楼主(2013-11-29):
波长为650nm的激光对射开关,会受阳光的干扰吗?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啊

楼主:
手头没有啊,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B:
应该不会,因为有调制解调电路
天行健

网友C:
会,阳光不是固定感光度,有早晚之分,精度高点的影响不大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D:
我碰到过,电梯的门上的光电开关,太阳光直接照到后工作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