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16位是几进制的啊!!

楼主(2013-11-29):
常看见有人说16位和32位,我小白1个,谁能告诉我是几进制的啊,2进制还是10进制啊,2进制的话为什么有说45600000,2进制力不是就1和0吗??

网友A:
你所说的45600000是2进制转换成的十进制数,数据寄存器都是以2进制的形式存储数据的

网友B:
二进制
天行健

网友C:
我理解:说到位就是指PC的存储器的大小。PC存储器只能存放0和1是二进制,32位或16位是指存储器能放32位或16位二进制数。

网友D:
计算机内部都是2进制。
8位(bit) 构成一个字节(Byte),可表示一个ASC字符。
2个字节(8X2=16位) 构成一个字(Word),可表示短整型数。
2个字(32位)又称双字(DW),可表示长整型数或单精度浮点数。
4个字(64位)可表示双精度浮点数。
下载积分:+2(理论初学者) 真是好人!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