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如何选型?

楼主(2013-11-29):
三菱fx2n系列的plc
应该如何选型,根据什么选型?
买PLC找我

网友A:
根据您所需要的工艺

网友A:
I/O的点数

网友B:
看你有什么控制要求,如果没有伺服,步进,就买MR 系列的 负载能力好,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继电器,指示灯一类的负载 ,如果有伺服,就选择MT系列, 另外根据IO点数,选择相应点数的PLC 点数可以多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