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OR---NEXT 循环指令 有些不解

楼主(2013-11-30):
一段程序里有两个动作,每个动作大概十几秒,
有定时器,动作间隔0.5秒,
两个动作循环十次后跳出,
不知道能不能用FOR---NEXT 循环指令做出来
刚查了一下,FOR---NEXT 循环指令,
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的
可不可以理解为,几毫秒内完成十次循环?
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简单点的方法
本人新手,先谢过各位!!

网友A:
其完成时间取决于FOR,NEXT之间的 程序长度。
构建如你需要的程序方法有多种,如计数器,如比较等等。
Good Luck~

网友B:
多看使用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完成时间取决于FOR,NEXT之间的 程序长度。
构建如你需要的程序方法有多种,如计数器,如比较等等。
Good Luck~
C大说得对哟
abcde12345

网友D:
其实这个FOR-NEXT指令一般是用在初始化给大量寄存器传值的时候,配合VZ一起使用。
即让他使能一个周期。否则扫描周期明显变大20MS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