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大家看看这个什么原理??

楼主(2013-11-30):
我今天去看的 没看明白 !~看看高手门有没有可以解释一下不?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只打开A相,一半的功率。
打开A相和B相,最大功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不会短路吗?

网友B:
我想知道那个是什么模块

楼主:
那个师傅说直流的!~ 就是有点像那个SCR的那个模块一样~!

楼主:
和可控硅的模块非常像

网友C:
是两只单向可控硅吧....
那会不会短路?

网友D:
模块电源AB相,负载电源AC或BC,很正常啊,难道你要模块一根线工作么?
把他看成这样的不就想得通了.
不是很明白 问题我想知道AB不会短路?是两个模块

网友E:
模块是不是单向可控硅,或者是交替导通?????测电炉丝两端最大功率电压,或用钳流表分别测ab相电流
交替的话 也是会短路的
因为模块是不可能想接触其那样完全断开的~
天行健

网友E:
把模块型号晒出来
我也想知道啊 可是给挂掉的
天行健

楼主:
据说这样可以节能 百分之 40到50     我看是见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据说这样可以节能 百分之 40到50     我看是见鬼了~!

不会烧坏的,要不然可控硅全桥整流电路不烟花了
天行健

网友E:
看看这个
你认为这个是一样的吗?
天行健

网友F:
模块式什么型号,没有用过,期待

网友G:
大電阻吧

网友H:
调节电炉功率吧。
和你这个有点像  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解释一下 AB怎么就不短路/?
  •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楼主:
    还有你这个是怎么个原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调节电炉功率吧。

    这个电路可以成立,但有意义么?如有意义无非是为三相平衡而设计。
    楼主是否看仔细?AB相是不是为模块的二次电源?或者电路本身有虚假?
    我也是刚看到的 他说可以节能
    不是二次电源~1
    他说AB相出来后就是直流!
    我就很不理解了

网友E:
    是半波半桥整流电路无疑了
    是的  但是就是不只知道是怎么的工作的
    天行健
    lvhonjun

网友I:
    交流电也就才50hz是可以搓开的,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比俩相供电节能30%以上,

网友E:
    可调温吗?
    就是用在 加热设备上面的
    天行健

网友J:
看一下模块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调节电炉功率吧。

可控硅耐压较高,不易击穿,防万一击穿可加快熔在AB两相。
本例节能谈不上,只能提高电炉功率。如图示AB全通

网友K:
SCR是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L:
可控硅模组吧
wananjushi

网友M:
都整成直流了还短路什么?

网友N:
我很费解为什么楼主一定认为AB之间会短路。既然对方说AB经过模块出来的是直流电。那么模块是整流模块无误了。你有见过整流模块输入端短路的么?我也同意这个设计应该是调温用的,有两档,小档位就是AB只开一相,大档位就是AB全开。
那我就很不明白  那怎么和C相工作? 一边是直流  一边是交流?

网友O:
只能说这个绘图员不够专业呀。好好地模块背画成这样。
呵呵  随便画的~!

网友P:
如果那两个模块是2极管的话AB是不会短路的,2极管单向导电特点决定,电流只会从A流向c,B流向c。AB不通电流。所以AB不短路的,A和B之间是串联了2个二极管的,A,B都接二极管的正极,电流只流从二极管正极流进负极流出的。反过来电流从负极流进是断路的,不会流到正极。而c相接的是2极管负极。c不会有电流流向A,B。
问题是AB相输出端是连在一起的!那和C相呢?

网友Q:
模块有可能是可控硅 智能调温系统

网友R:
全桥半波整流电路,

网友R:
加热行业中一般是可控硅控温电路主电路,见不到实物不好说呀

楼主:
对的 只是对加热有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P:
如果那两个模块是2极管的话AB是不会短路的,2极管单向导电特点决定,电流只会从A流向c,B流向c。AB不通电流。所以AB不短路的,A和B之间是串联了2个二极管的,A,B都接二极管的正极,电流只流从二极管正极流进负极流出的。反过电流从负极流进是断路的,不会流到正极。而c相接的是2极管负极。c不会有电流流向A,B。A和B之间可以看作断路。你了解一下正弦交流电的波形图,什么时刻哪相电动势高(电流是从高电压向低电压的)和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相结合,你就易理解了。这电炉使用直流电工作。
热心助人! 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

网友S:
我们厂里用的电磁吊的电吸盘也是这个原理的。

网友T:
工控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