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0B 不工作 怎么办 请教高手

楼主(2013-11-30):
MR-J2S-100B 不工作怎么办,人机界面显示定位单元故障,驱动器显示Ab,本人有英文版的手册,但看不明白,拜托
机械臂

网友A:
这个你看不懂手册就不好帮你了,我也看不到症状,估计是伺服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接头拔出来清理一下重插
有过这样的经验,B型驱动器、4台,本来用得好好的,后面出故障了,查了很久没找出来
通讯接头拔出插上都不行
后面一个不懂的技术员过来,他说怎么插线的顺序与其他机台不一样,按那个顺序插完后再试就OK了
但以前就是这样也用了很久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你是碰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3楼的说得对,有什么办法吗
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