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笔记本、串口

楼主(2013-11-30):
没有串口的笔记本,通过转换过来的串口,可以调试各种串口设备吗?

网友A:
符合通信协议ok

网友B:
应该可以,不过要看转换的芯片的类型,有些转换芯片用起来不稳定,我现在用的就是PCMCIA转com的,感觉也一般,不过我用的比较少,建议楼主最好用原生串口的,或者usb接口,呵呵,祝你好运

网友C:
是可以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用USB转就可以了 可以去买个转接头,不过要驱动

网友E:
可以用,但是用USB转换的串口没标准串口稳定,在工作中经常会掉线,甚至死机。
只是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几乎绝迹了,只能用USB转换的串口。
最好选带USB口的工控器件,比较方便稳定。

网友F:
用USB转就可以了,没有问题。淘一条

网友G:
只要是使用FTDI芯片的都可以,比原生的还稳定
不在乎价格的话用OMRON的,在乎价格用力特,价格差十倍,同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