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xbyd

楼主(2013-11-30):
请教各位师傅,我这有台五伺服系统的机器,加速的时候又会先慢下来再慢慢上升到设定速度,机器参数里面没有加减设置,为什么会这样?
lmxbyd

楼主:
机器设置参数里没有加减速设置,会不会伺服驱动有问题?
lvhonjun

网友A:
肯定有,你没找到而已

网友B:
不可能没有的,要不然怎么私服。

网友C:
上位机有加减速?

网友D:
缺少设置

网友E:
在上位机里面呢,找找吧
lmxbyd

楼主:
上位机没有加减速设置,如果有加减速设置而且不正确的话,调速的时候也不会速度先跌下来再慢慢上去。

网友F:
肯定有,查查说明书

网友G:
奇怪的现象,是否你给信号的时候电机不是在停止状态?

网友H:
找到加速参数。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I:
引用楼主lmxbyd于2013-11-30 20:11发表的 伺服加速问题 :
请教各位师傅,我这有台五伺服系统的机器,加速的时候又会先慢下来再慢慢上升到设定速度,机器参数里面没有加减设置,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有,上下要为安全考虑吖,只是你找到此参数

网友J:
发脉冲的控制器就有设置脉冲加减速时间的特殊寄存器,那怕不设置也有最低的默认值。
lmxbyd

楼主(2014-01-02):
问题找到,电脑电源板有问题,换新电源板一切OK。谢谢各位师傅热情回复!

网友K:
程序里面有速度规划,有的伺服内部PR也有这功能

网友L:
上位机的程序里设置了加减速这个程序,实际运行时自然就有这种现象了。你可以自己编一段一直发射恒定脉冲的程序看看,这样就能判断是上位机的问题还是伺服驱动器的原因。

楼主:
电脑电源板有问题,换新电源板一切OK。谢谢各位师傅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