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三菱PLC 如何和伺服驱动放大器连线

楼主(2013-11-30):
程序里面我用的是DDRVA 指令 Y0发射脉冲 Y1脉冲频率 就是想问一下Y0 和Y1连接伺服放大器的 哪两个脚? 还有就是 关于伺服驱动的要不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A:
伺服是要设置参数的
如果是三菱的伺服Y0接PP Y1接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