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触摸屏上开关量可以用,PLC中数字量,在触摸屏上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3-11-30):
PLC程序和触摸屏组态画面都是以前编辑好的,在以前设备上也正常使用, 如今将程序下载到新的设备上(设备与原先相同),发现触摸屏上开关量控制都能使用,如电机起停,但数字量却显示不出来了,如 系统温度,等各位大神 帮帮小弟 我是一个菜鸟,对这不太懂!回不回是通讯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版本不一样了,或者下载少了选项。

网友B:
数量量在触摸屏上类型分16位,32位,实数。有可能类型没选对。

网友C:
地址不对

网友D:
你触摸屏的型号 使用的软件都说下,最好把程序上传下

网友E:
大概是型号,版本,不对。

网友F:
地址不对,看看触摸屏的和以前是不是一个型号。

网友G:
设备和原来的一样,同意4楼说法

网友H:
可能是数据类型不对。你是什么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