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30):
大家好,今天有个设备好长时间没用了,今天送电,有个伺服控制器的指示灯发暗,报OFF故障,是不是电解电容坏了。停电后其他的指示灯要放1分钟电,这个控制器立马就没电了
。请 高手指点

网友A:
找相关手册,看代码故障分析。

网友B:
如果通电后无显示,可能是电源部分坏了。

很多设备长期不用,然后第一次上电,这样很容易坏电源部分。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网友C:
应该是电源中电解电容坏了,电解电容有这种毛病,不用也坏,温度高了也坏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