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 这个通讯格式

楼主(2013-11-30):
一个设备上的PLC程序中的通讯格式程序:
------M8000--------[ mov k18 D8121]
------M8001-------[mov H4085 D8120 ]
-------M8000--------[mov H4085 D8120 ]
是不是把H4085 转化成二进制 看啊 但这奇 偶性 实在不知道 求解释 本人菜鸟 想学习学习!

网友A:
把H4085装换成bcd码的bit和d8120的bit位由高位向低位相对应,查看每个bit位的值为1的是什么功能,连起来就是要设定的通讯格式 这个格式好像有点奇怪

网友B(2014-05-12):
H4085等于
b15→b0为
0100 0000 1000 0101
b2 b1位奇偶校验
0 0 为无
0 1 为 奇校验(ODD)
1 1 为偶校验 (EVEN)
你的这个为1 0 。
呵呵呵,不可理解!

网友C:
应该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