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我的西门子200在协议中沒有PPI?请赐教!

楼主(2013-12-01):
西门子200的无PpI协议,300的有MPI,但在端口设置处无usB显示,只有coM1和com3,但我的usB巳安装成功的,在设备管理器处已有安装好的标示,请赐教怎回事?

网友A:
操作系统是什么?可能需要重装S7-200的软件。
下载积分:+1(yushengquan)

网友B:
usb线选com3.
下载积分:+1(yushengquan)

楼主:
谢谢,那我用com3试一下,我的操作系统是xp的,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此问题已经搞定,是我的usB配的光盘版本太低,在网上输入usB版有型号,下载版有为2.0重新安装就可以了,200中有pPI,300中也有MpI,也有usB口显示,谢谢大家!

网友C(2014-01-10):
有问有答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