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扬机的棘轮制动保险经常卡死

楼主(2013-12-01):
卷扬机做起重用,变频器控制的,现在经常出现棘轮机构卡死,变频器反馈抱闸没有打开的故障。请问这种状况,是不是变频器要一个比较高的启动频率,利用冲劲打开棘轮?要不然棘轮的液压顶杆打不开

网友A:
机械问题,绝对不是电气能解决的。还是从机械上找找办法。

网友B:
应该机械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械问题,绝对不是电气能解决的。还是从机械上找找办法。
不错,机械问题。

网友D:
机械问题,从液压或者机械去检查

网友D:
机械没问题就是变频器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