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1):
怎么我现在回复时楼层直接在1楼后面?

最近整改一台数控磨床改为铣床
控制系统:西门子802C   X轴=7.5KW电机  Y轴=2KW电机(改前是磨床转盘)  Z轴=3KW电机  主轴=台

达变频配三相电机
802C控制系统是输出正负10V模拟量控制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给802C精确控制定位的
数控机床,曾经有搞过三菱的M70,当时也是找了代理商工程师来帮忙,跟着学习一下,西门子的完全没有搞

过,原理一样的嘛,所以开始干,反正客户有的是时间

机床是客户在机械厂自己组装改造,电柜是以前的,外部接线是自己电工接的,有一个驱动器坏了,客户买了

个二手的
我负责改参数调试等直到正常
我接手前,客户经理跟我讲,机床以前是正常可以动的,电工也告诉我接线后有开动过

线都接好了,我只要将二手驱动器装上就可以调试了,这个驱动器是3KW的,装上电柜,接上剩下的线开始调

试,线路一查,这个驱动器是配Z轴,Z轴是升降的,
以前是用配重块做配重,现在改为液压油缸做配重,压力参数待调试

驱动器线接好后,上电开机调试,调参数,问题开始了

3个伺服,有的有S-ON信号,有的没有,查线:发现有的信号线是直接短接,有的要驱动中继。将信号线重接

,全部改为需要驱动中继

再试S-ON信号有了,Z轴报警A。C1,查代码是电机失控,断电重来,还是这样,检查电机线相序,是对的;将编码器接头重插,上电,不报警了
手动操作Z轴上升,又报警A。C1。

将电机拆出空转,先手动操作,控制Z轴变成Y轴在动,检查线路……发现伺服控制信号接头插错,以前磨床是将第二轴作为Z轴升降,第三轴作为转盘,现在改成铣床,第二轴必须是Y轴、第三轴是Z轴升降,将接头调整后OK

整个系统设参数,调方向,手动操作都OK
将Z轴电机装回去,之前报警怀疑是液压平衡压力太大,所以将液压不启动,开机手动,机械动作正常

发现Z轴方向反了,调参数,断电重启,试方向报过载(因为没有配重,所以Z轴会下滑,在下面放了木头撑住

),难道方向还是反了,所以木头撑着报过载,复位后再试,还是报过载…………这时,厂里跳闸了,没想到

是我这里的问题
厂里有两路电源,换另一路电源,刚打上断路器,厂里另一路电源也跳闸了

将电柜的断路器全打下,一个一个上电,发现伺服驱动器上电就跳闸,将刚装的二手驱动器电源拆下,上电没

事,怀疑驱动器有问题,因为保修,所以将驱动器寄回检测,过几天…………………………

驱动器回来了,客户让我再去调试,驱动器装上后,上电,还是跳闸……我去打上总闸时,看了下是个漏电断

路器,怀疑是漏电了
将刚装上的驱动器电机线拆掉,上电不跳闸了

检查电机线,万用表打了下,线与线与地线都短路了,延着线一直找……
发现驱动器这边的线是4平方的,电机那边是2.5平方的,中间有个转接电箱端子排转接。4平方的没有坏,2.5

的线全烧坏了

找线更换,没有大线,先找1.5平方的顶着用

再上电,不跳闸了,发现刚换的线发热很快,以为线小了,电流大所以断电,冷了再试…………

再试,Z轴又报警A。C1了,接头什么全都重插等等就是不行,重启动多几次偶尔可以一次…………

X轴与Y轴动作正常,一直没发现问题,Z轴一直报警A。C………………

查电机型号,驱动器型号,发现匹配不上,查Y轴电机型号和驱动器,也是匹配不上

Z轴电机是3KW电机是5系列的、3KW驱动器是2系列的
Y轴电机是2KW电机是2系列的、2KW驱动器是5系列的

怎么刚好都反了,但功率对不上,而且Y轴一直是正常运行的
打电话问安川技术,说是:系列不同肯定不能同用,大电机不能用小驱动器,小电机可以用大驱动器

这里要表扬一下三菱的,伺服不匹配,编码器一接上就报警的,而安川竞没有报警

查5系列的伺服资料,注明刚好这两个型号是匹配的,3KW电机、24安电流 能配 2KW驱动器、17A电流,电机以

17A运行,转矩等特性降低了

将Z轴与Y轴驱动器对调匹配OK,上电测试一切都正常了

最后调试原点回归功能。按下启动回归按钮,X、Z没反应,Y可以,想着是以前的参数,修改一下…………
再试,都没反应了…………再改…………还没反应,那么多参数改来改去就是不行,有时Y轴启动完就报警……也改不回去了…………

用代码启动原点回归,三个轴都可以…………判断参数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其他地方,出在启动的地方

将以前在其他地方(相同磨床)下载的PLC程序写进去,测试,X轴可以、Z轴可以、Y轴不行…………
将机台原PLC程序写进去,测试都还是不行
再将将以前在其他地方(相同磨床)下载的PLC程序写进去,测试,X轴可以、Z轴可以、Y轴不行…………

想要比对两个程序有什么不同?西门子的程序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人工对式,在线测试………………发现有一段回原点程序,看看简单能看懂,按要求更改再写入测试,一切正常

整个过程问题一大堆,前前后后大概花了10天时间。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A(2014-03-03):
高手,收藏下!如果能再详细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