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rs485通讯有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3-12-01):
电柜后面是高压室,以前通讯都蛮好。现在通讯不稳定了。触摸屏到PLC大概有40米。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A:
1、屏蔽层接地。
2、通讯线两头加滤波磁环。
3、尽量远离干扰源。或用东西隔离。
滤波磁环图如下:
用rs485光栅隔离都不行。

网友B:
如果外部干扰太多,最好加铜管

网友C:
楼上都有道理
再有就是屏蔽单头接地,加上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