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软件脚本程序设计

楼主(2013-12-01):
各位大侠,关于组态软件是不是都需要设计脚本程序? 我想自学不知道脚本程序有哪些教材/

网友A:
这个简单的就不用编写脚本程序了,组态可以直接实现,只有复杂的才用到脚本程序。脚本程序的编写一般不是很复杂的,有点计算机软件基础就行。组态软件只是个辅助软件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上面。我现在也在自学plc、组态等软件,回答有不对的地方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