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三菱的伺服电机没反应

楼主(2013-12-01):
PLC 的Y0 和Y1 都有输出 但是电机没有反应 伺服驱动线啊什么的 我检查了一遍是对的 还有参数也改过了 在线监视 Y0 Y1有输出但是就是电机没反应

网友A:
信号线接的有问题
小侯

网友B:
你外部接線是否有正確
照你所說應該是用脈波來驅動
那脈波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C:
看你设置伺服ON是断开动行,还是接通运行?

网友D:
硬件接线问题啊,

网友E:
首先看看 是否双线圈 直接写个简单程序 驱动输出,若这个时候有输出,检查原来程序上下哪个部位也在同时输出;硬件就如楼上几位所说,伺服ON这个信号是否接通,可以软件控制,亦可硬件控制,都是在伺服控制器线接头做文章。还有就是电机是否有带刹车。一般有输出,伺服控制器除了伺服ON信号与电机刹车信号未打开,都是会转动,与伺服控制器其他参数无关。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F:
Y0 +5v com -5v 是否有接錯接到-24v去了

网友G:
检查SON是否ON,伺服电机接受脉冲方式,是否与PLC对应,例如脉冲序列串/脉冲+方向,正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