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wicc flexible 2008 sp4 回传选项是灰的

楼主(2013-12-01):
为什么我的wicc flexible 2008 sp4 回传选项是灰的。是要设什么项吗?

网友A:
是因为选择的屏没有回传功能。不是软件的问题。我遇到过SMART700和1000有都没有回传功能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用的屏就是700IE的,试了一下,有些就是不能回传,谢谢。

网友B:
什么是回传,头一次听说

网友A:
回传就是把屏上的程序下到电脑中来。

网友C:
如果你编写程序后以后还想能到回来编辑,就必须选用回传功能,不然只能运行而不能编辑,就是开发和运行两个不同的应用,回传还根据硬件有关系,自己留的是开发用的,给用户的就是运行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