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 + 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3-12-01):
求教各位大神,一个压力表量程为 -1~2bar 选择的压力变送器为量程 -1~3bar 输出4~20mA ,使用FX2N-4AD 模拟量模块 ,要想在三菱PLC里显示实际压力值,这其中的压力、电流换算或者对应关系该怎么确定?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加减乘除算出来咯

网友B:
压力变送器為線性輸出 :
-1~3bar = 4~20mA = 0~4000
=>4 bar = 16mA = 4000
=>1 bar = 4mA = 1000
=>1mA = 1/4bar=0.25bar
=>1(plc值)= 1/1000 bar
當1bar時
電流輸出 {[1-(-1)]bar*4mA}+4mA
=8mA+4mA
=12mA
plc [1-(-1)]bar*1000
=2bar*1000
=2000bar
下载积分:+1(lxm6724576) 热心助人!

网友C:
给你个公式
假设当前取到的模拟值为2000,-1~3bar = 4~20mA = 800~4000
X=2000,XH=4000,XL=800,YH=3,YL=-1
Y={((2000-800)/(4000-800))}X((3-(-1))+(-1)=0.5par
D0:当前模拟信号的数字值(800——4000,实时数值)
D10:当前压力实时模拟值。

楼主: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范围对应应该是0-1000吧?

楼主:
但是实际机器上运行时在无压力状态下4AD检测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后是400左右,跟计算有出入,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回5楼问题,那你调整模拟量输入的偏移值,把这个400值偏移至0。方法:硬件调整offset。软件调整在模拟量输入寄存器的后面直接减掉400试试。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没在,回复8楼,编程中减去400,可行,可以大致反映出实际压力值,但是我想弄明白的是:实际测量无压力状态下压力变送器电流大小为8mA,跟理论值一样,那对应数字量应该是250,实际是400,这其中什么原因造成?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E: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回8楼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传感器本体或者中间连接导线受干扰引起的。大家知道传感器所谓的4-20mA实际上不一定在此数值范围,多数读到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后,数值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偏差,这个是正常现象。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传感器输入、输出进行校验,但是一般在现场都没有这个条件。除非系统要求很高的精度,那你必须带标准的信号发生器进行调试,来判断传感器本体的数值误差。另外在连接传感器与模块间,必须使用质量好的屏蔽线,且必须连接在符合规范的接地网络中。建议屏蔽线采用单端接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