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何降低的厉害

楼主(2013-12-01):
三相电不用电器电压正常,用电器电压就不正常,如果负载接单相电,就接的那根线电压下降,另外两相的电压升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中线断了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C:
中性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应该是零线的问题了
天行健

网友E:
很明显是电压降的现象,用电处到供电变压器间导线阻值太大,应加大导线截面积

网友F:
有可能N线短路或N线接触不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电压降的现象,用电处到供电变压器间导线阻值太大,应加大导线截面积
正解

网友H:
是用电处到供电变压器380V侧中性点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I:
中性线断了
wananjushi

网友J:
应该是某个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K:
中性线接触不好,尽快解决,小心用电设备。

网友L:
你测量一下每一相对零线的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M: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N:
线路压降太大,是线路问题。

网友O:
学习了。对于这种故障分析还是需要经验累积啊

网友P:
应该不是线路压降太大,是线路问题,零线断了。零线不断,另两相电压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