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谈谈串口?

楼主(2013-12-01):
我试用啦一下USB转串口的线、下程序没问题、监控程序就没有自带的串口好用,有时停顿一下、有时连接上、断断续续的、是不是线不行、还是USB转接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A:
确实如此,长时间工作会掉线,甚至死机。
线质量好的好些,但总没本机自有的稳定。

网友B:
可能是串口的软件有问题吧,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用的USB转串口的,需要软件来驱动。

网友C:
找条好的线对于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QQ:84818626

楼主:
我问过欧姆龙的,原装的要1000多,有点舍不得,就买啦国产的,

网友D:
买好点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E:
芯片的问题

楼主:
买什么价位的才行、什么品牌的?

网友F:
USB转串口本来就是这个问题的了,没办法.....看看可以的话改用以太网吧

网友G:
我就喜欢电脑自带的,要不就用PCI转串口.
QQ106748835

网友H:
转换器问题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