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301能不能与欧姆龙cj2m--cpu12通讯

楼主(2013-12-01):
gp2301触摸屏能不能与欧姆龙cj2m--cpu12通讯,cpu上只有一个usb口,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连接线和设置?
急急急!!!!!!

网友A:
CJ2M-CPU12带2个接口,1个USB口,这个编程使用,另一个是RS232C通讯口,这个与GP2301连接,接线跟CJ1系列的一样,参考CJ1的,查GP2301的连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