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绗缝机系统有用PLC的吗?

楼主(2013-12-02):
各位高人,电脑绗缝机都用运动控制卡,有用PLC做的吗?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用PLC怎么变路径,如果路径固定,应该可以。

网友B:
应该就是用一个轴卡带两步进电机的

网友C:
还是运动控制卡方便编程。毕竟一卡可以控制多达6轴而且编程使用VC VB比较方便
下载积分:+2(syjsjp) 真诚感谢!

网友D:
目前还没有发现用PLC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