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输出控制SSR的温控问题,不用PWM指令!

楼主(2013-12-02):
听说PID输出 控制定时器T的时间长度来调节PLC的Q输出,以达到SSR的温控问题,不知道有没大神详细的讲讲。

网友A:
这个叫占空比,就是输出量,看看相关PLC的PID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实际上你没有用脉宽调制指令,用定时器做原理上是一致的,也是利用这个定时器在规定时间内所输出的时间量来执行的。又因为这个输出的状态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只能使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合适。

网友C:
哈哈哈,这两天我也是这样做的,明天开始调恒温了,不知道兄弟你调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