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机ECMA-F1855RD分不清U,V,W了

楼主(2013-12-02):
台达电机ECMA-F1855RD换航空接头,没有做标记,里面全部是黑色线,分不清U,V,W了,请教高手帮忙解决!感谢!

网友A:
电机的接口处里面有标记的

网友B:
用表量啊
QQ 20471661

网友C:
分不清也没关系,大不了电机方向不对,应该不会坏设备的。

网友D:
U V W 地 :F I B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