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卷过程中收线和排线问题

楼主(2013-12-02):
用专用收卷变频器加异步电机进行收卷,排线用伺服电机控制滑台,主控器采用PLC,有俩个问题,一PLC如何通过人机界面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二排线电机如何跟踪收线电机保持同步? 求大侠指导

网友A:
1.人机与plc通信 plc通过输出点控制变频器
2.想要精确地话可以在异步电机上加一编码器采集异步电机转速给plc plc 控制私服电机
3。变频器能与plc通信的话可以在人机上直接设定变频器频率 不能通信的话可以加一模拟量输出模块 看要求。不加的话也可以在变频器上调节频率。
下载积分:+1(rbraveheart)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