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与CP343-1 Lean通讯设置

楼主(2013-12-02):
公司一套S7-300的系统CPU314,用CP343-1 Lean通讯模块,WINCC组态画面,用一条网线连电脑。我现在想把程序上传到电脑进行修改,STEP7中现在设置通讯?

网友A:
在组态里添加CP343-1 Lean设置IP地址就可以

楼主:
说详细点的步骤?谢谢!

网友B:
一般只设IP地址就行了。例如IP:192.168.0.1 网关:255.255.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