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 plc

楼主(2013-12-02):
如何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要用LK202-V1 模块连接电脑?连接电缆怎么做?有没有知道的麻烦传个图片。谢谢。

网友A:
连接电缆不太好做,需要电阻的,
QQ 20471661

楼主:
要用LK202-V1 模块连接电脑。需要什么型号的连接电缆

网友B:
LK201 PC
2 2
3 3
7 5
4/5短接 4/6短接,7/8短接
只有201的,202应该差不多

楼主:
说明书上202是422的啊。201是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