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蓝冰

楼主(2013-12-02):
我下的一些程序在我的电脑里打不开。请高手指点。
蓝冰

网友A:
请截图上来,另外是什么PLC 的程序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截图上来,另外是什么PLC 的程序?有没有装软件???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蓝冰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程序,在我的电脑上打不开,请高手指点。还有如何把程序上传。
蓝冰
蓝冰

网友C:
此程序来看,是三菱FX1S系列的PLC.
真诚感谢!请问如何更改,我的是FX2N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15302]
用GX Developer完全可以开启

网友E:
程序是三菱FX1S系列的PLC works2 是不行的 用 GX Developer 版本的软件就可以打开
蓝冰

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新下了一个程序可以打开了。
蓝冰
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