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的西门子315-2DP严重问题

楼主(2013-12-02):
西门子plc315-2dpCPU使用电脑备份程序链接MPI接口时就BF灯亮报警运行就停止了,是什么原因呢,小弟有理了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A:
抢到沙发,总线故障,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B:
你连接电脑和cpu的编程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是不是你把MPI电缆线插入了已经激活为DP通讯协议的端口上,换个口试试
下载积分:+1(cyms2002) 真诚感谢!

网友D:
315-2DP的两个口是不一样的哦!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E(2014-01-15):
在PLC的故障诊断里看!

网友F:
三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