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8 4 2 1输出问题

楼主(2013-12-02):
各位老大, CP1E 型怎么把DM里的小于32的数据转换成8421码控制输出点。
就是用4个输出点编码输出1----32常数,来控制其他设备。

网友A:
用BIN指令

网友B:
不过8421 4个点BCD是0-9到不了32, BIN是0-15。BCD d 100 是要8个点表示0-99

楼主:
0到15也够用了,那位大侠能提供案例?

网友B:
0-15的就不是BCD的了是BIN,你MOV D 100,就好了

网友B:
M0V D0 W0 然后W0.00控制100.00 w0.01 控制100.01 w0.02控制100.02 w0.03控制100.03 W0.04-W0.15,不要再用了。已经被用了。你再看看书明白W0和w0.00---w0.15的关系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