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续电线圈怎么用.

楼主(2013-12-02):
那个好心人给点东西.

网友A:
你问的应该是辅助触点吧?辅助触点一般接触器上用的比较多,辅助触点也分为NO、NC,可用于电机控制之间的电气互锁,也可根据需要进行其他应用。我知道的就这些。

网友B:
辅助触点在接触器上的用处还是不小的,用来锁住各种状态

网友C: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