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如题,到手一台欧姆龙CPM2AH变频器,在CX-P软件中可以监视运行。
但是输出指示灯一直不亮。而且好比下图,为什么继电器明明得电了还不闭合?
OMRON_CPM2AH-S_操作手册(中文).pdf (1356 K) 下载次数:46 输出点没有24V,说明书上说要外接。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描述:这是监视截图
监视截图如下。新手请求支援

网友A:
你的截图太片面了

这两个输出可能在某个STEP内,或者子程序内,STEP没执行,监视也是这么显示的,是不会输出的

网友B:
大哥,好像100.00起才是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好像100.00起才是输出点

不是的,这个型号10CH~12CH,也就是说10.00~12.07都是输出点。
xuehi

网友C:
程序没输入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截图太片面了

这两个输出可能在某个STEP内,或者子程序内,STEP没执行,监视也是这么显示的,是不会输出的

抱歉哦,程序是人家的而且很长,难以截图。
那么我修改一个简单程序试机好了。
我想问下输出点是不是要另外接24V供电?欧姆龙的PLC第一次接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输入plc

PLC已经运行模式的。而且强制某个继电器闭合,灯是亮的。这个可以排除谢谢你的解答
xuehi

网友C:
plc程序输入后,再上载程序监控看看

网友D:
输出点手册上21页的图不是很清楚了吗?
你的截图么2楼也回答了
有好多情况下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程序互锁区域内,重复输出,等等)

网友E:
楼主截图显示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大概理解了。谢谢各位热心解疑

网友F:
都是高手呀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欧姆龙的PLC是无源PLC,输入要另外接24V(COM端、各输入端)。输出是物理性输出,
闭合时COM和各输出点电阻无穷大,激活时时电阻为0。输出不需要外接电源。
这是我摸索半天的结论,有不对的地方跪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