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在用法上有什么不一样的

楼主:
   都没人来回答 ~~~~(>_<)~~~~

网友A:
DX是什麼??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DX,DY立即输入输出,
写DX的话就是说直接从模块上取出现在的状态,而不是从IO缓冲区中。可以立即反映当前外围点的变化。
写DY就是立即输出到Y点,而不是等待END指令执行完。
三菱的DX,DY一般是用于涉及到高速计数或定位模块时用的,因为这些信号持续时间都很短。可能在正常IO刷新时间内不能检测到需要的状态。
  • 下载积分:+2(xzf61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DY立即输入输出,
    写DX的话就是说直接从模块上取出现在的状态,而不是从IO缓冲区中。可以立即反映当前外围点的变化。
    写DY就是立即输出到Y点,而不是等待END指令执行完。
    三菱的DX,DY一般是用于涉及到高速计数或定位模块时用的,因为这些信号持续时间都很短。可能在正常IO刷新时间内不能检测到需要的状态。

    那 在编程软件中 使用的话 两者的现象是不是一样的啊?DX 是不是只能做触点使用?

网友C(2021-06-20):
    那些cpu支持DX DY

网友D:
    不要拿西门子的玩法来玩三菱,不是一个东西自然玩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