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 三相电机改220V接入线,需加多大电容

楼主(2013-12-03):
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分别要多少大的。还有0.75KW可以不加启动电容吗?

网友A:
记得是每10W/0.6μF

网友B:
三相电机可以这样改吗

网友C:
外事问谷歌!!内事为百度!!房事问老婆!!!

网友D:
输出功率降低了

网友E:
加个25UF电容就行啦

网友F:
有个公式可以计算,不过忘了,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G:
请问下,三相220v可以有没有办法改单相220v
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