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我做了一设备,出现一问题,我采用的是台达伺服电机控制一移栽机来吸板料工件,动作顺序是:移栽机在等待位等待,工人把板料用叉车叉到位(80张),启动设备,移栽机横移到位----下降吸板---上升---平移到放料位----下降放料----在上升到位--再平移到吸料位下降,这样反复工作直到把工件洗完。现在有个问题,在吸料位吸板,随着板料的减少。提升伺服的速度快,到位后有惯性,要往上冲,这样在放料位就不准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最好控制每次吸板所走的脉冲量,我现在采用的是吸板后提升到原点,再平移。速度快了,到位后有惯性,冲过了原点,这样在放料位就不准确,请各位大师们帮小辈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类似的我做过,但不是这么做的。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带不带抱闸装置。如果没有就应该做一个提前减速的程序来确保定位,或者增加配重装置。

楼主:
带抱闸装置

网友C:
那就速度慢点落!~

网友D:
你就分二段距离来做呢,选走过80%高速定长,然后走20%低速来做定位,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高速中断来做

网友E:
用带减速的程序来控制。

网友F:
你这样的工艺为什么不用机械手来做呢

网友G:
高速中断!

网友H:
我不大懂!但为什么不用定位汽缸来做这工作呢,搬运料板用的到伺服吗?

网友I:
加大---->加减速时间就可以啦

网友J:
我在一台湾机械手设备的入料工位上看到过跟你这样的工艺情况,但是那个料件是铝材的,他的方法是提升机提升料片快速上升,通过一接近开关减速慢行,直到另一个接近开关动作才停止,如果料片被吸走低于停止那个接近开关,以下降沿为信号,提升机上升到停止开关停止,直到料塔没料为止.

网友K:
做这样的设备我都用多段速来做呢,正常速度走大部分距离,乖下低速运行,用中断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