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谁能告诉我,这个故障该怎么排除呀?

网友A:
模拟量地址超限了,你没按系统给的地址写?????

网友B:
每一个人走的路可能都不一样,如果放弃只能说明这条路将永远不会到达终点,只有你走了、在漫步了、飞奔了路才会接近才会到达。
这个提示是告诉你所使用的模拟量地址超出了模块所具有的最大地址范围。

网友C:
你不玩死他,就被他玩死

网友D:
200都玩不转,没话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人走的路可能都不一样,如果放弃只能说明这条路将永远不会到达终点,只有你走了、在漫步了、飞奔了路才会接近才会到达。
这个提示是告诉你所使用的模拟量地址超出了模块所具有的最大地址范围。

我可没说要放弃啊,只不过从零开始有点累,真希望有个师傅带带。那模块最大地址范围是多少

网友B:
回8楼问题:
   西门子200系列不同的cpu所能够带的模拟量模块有所不同,地址范围同样不同。如果cpu是222的可以是AIW0~AIW30;AQW0~AQW30。如果是cpu224或者226.AIWO~AIW62;AQW0~AQW62。请参考200手册。

网友E:
仔细看说明书。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说明书。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请按PLC组态实际编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可没说要放弃啊,只不过从零开始有点累,真希望有个师傅带带。那模块最大地址范围是多少

呵呵!我也是刚入行,我感觉这个行业有师傅带已经是非常走运了,谁愿意免费教你呢?还是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H:
再回去看看书吧!地址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得有根据!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I(2014-01-17):
可能是5V供电不足引起的,单个带一下如果不报警就是这个!换226试下!

网友J:
首先拨码选择设置要正确。即若你的模拟传感器是10V输出,你的PLC模块也要设定到10V的选项。

假如你选的电压,而已按上面设置正确还有这情况,把每个通道的 - 短接起来,

我用1200时也遇到这情况,我设定是的10V的。把所有通道的 - 短接起来就OK。

网友K:
感觉200比300难用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感觉200比300难用多了

S7-200是西门子收购的别家的,不是亲娘的。

网友M:
慢慢来,鼓励一下!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N:
循序渐近,慢慢来,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