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电气零点与机械零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所谓机械原点,是基本机械坐标系的基准点,机械零部件一旦装配完毕,机械原点随即确立。
所谓电气原点,是由机床所使用的检测反馈元件所发出的栅点信号或零标志信号确立的参考点。为了使电气原点与机械原点重合,必须将电气原点到机械原点的距离用一个设置原点偏移量的参数进行设置。这个重合的点就是机床原点。
一种为栅点法,另一种为磁开关法。
栅点方法的特点是如果接近原点速度小于某一固定值,则伺服电机总是停止于同一点,也就是说,在进行回原点操作后,机床原点的保持性好。
磁开关法的特点是软件及硬件简单,但原点位置随着伺服电机速度的变化而成比例地漂移,即原点不确定。目前,几乎所有的机床都采用栅点法。
自我解救
lvhonjun

网友B:
肯定有区别啊,前者的位置说活的,可以随意设定,后者的位置是死的。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机械原点:产品出来的时候定死的原点,厂家做成怎样就怎样的。一般来说,就是不能改变的点。

电气原点:可以通过设置来改变的原点。例如你要从某点开始运动加工零件,你可以设那个点为电气原点,工作一个循环之后回到电气原点。

网友E:
1、楼主可能看了QD75 的手册 机械零点与电气零点上机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QD75 的度 电气从0度到359.9999  而机械是 从0度到系统的最大值。
2、电气回原点是从359.9999内的范围回到电气0度,机械回原点你将从系统的最大值范围内回到系统上电后建立的原点。
3、XY工作台的机械零点与电气零点是一样的,旋转工作台的机械零点与机械零点不同。

网友F:
硬软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楼主可能看了QD75 的手册 机械零点与电气零点上机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QD75 的度 电气从0度到359.9999  而机械是 从0度到系统的最大值。
2、电气回原点是从359.9999内的范围回到电气0度,机械回原点你将从系统的最大值范围内回到系统上电后建立的原点。
3、XY工作台的机械零点与电气零点是一样的,旋转工作台的机械零点与机械零点不同。

明白,谢谢

网友G:
来偷学了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H:
看了头晕了点

网友I:
我也來偷學一下

网友J:
2楼说的有理

网友J:
同意2楼

网友K:
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