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复位 大家帮忙看看我写得对不对

楼主(2013-12-03):
X14是左限位 X16是上限位 原点位置在左上方

网友A:
就你给出的这么一段程序而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考虑到回原点时,各阀的逻辑顺序。
可以的。

网友B:
有点乱,X2是复位,为什么要把电磁阀的SET与RST写到一起呢?分开写岂不是更好,更加明了?

网友C:
程序看是没有问题,你得看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