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我准备了PLC,变频器,编码器,三相异步电机,能实现定位功能吗?比如我想走就一米停止,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用编码器接受脉冲数,假设走一米需要的脉冲是500个,在有450个脉冲是减速运行,等到500个的时候再停止运行,不知这样能不能行的通,这样不就和用接近开关一个意思了吗?请各位大师给点建议,要怎做才能实现。(误差可以有2MM左右)

网友A:
完全可以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这样的编码器应该选哪一种呢,继电器的PLC行不行啊

网友B:
可以的。多段速加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多段速加编码器。

这种编码器应该选哪种呢,可以推荐推荐码?

网友C:
误差可以有2MM,选用SEW伺复控制系统全套,高端大气上档次。我做过。

网友D:
可以额的

网友E:
电机出来是皮带,减速机还是其他机械传动的,这里会影响到你的精度

网友F:
变频器在高速运行停止影响精度,就算450个脉冲是减速运行,等到500个的时候再停止运行,变频器加减速响应时间也会影响精度。不如用步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编码器应该选哪一种呢,继电器的PLC行不行啊

与什么型号PLC没有关系的,编码器信号接高速计数口的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