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大神,标题要长,求高手,大侠,~~~欧姆龙可恶啊

楼主(2013-12-03):
手上有个欧姆龙程序,就12月2号,上司要我翻译成三菱的,欧姆龙转 三菱
欧姆龙内部软元件弄不清楚,欧姆龙的编程手册粗略看了下,好像也没有。
如 图里面所示,Q:101.04 这换成三菱语言是什么呢?Y4?M4?还有个纯数字如200.00
I开头我知道是输入,H是用于自锁的继电器,Q应该就是三菱里的输出Y。其他符号就完全不知道了
求大神帮助 我在线等护肤 谢谢
Q:101.04 啥意,思别说是 第101通道的第五位,我想问的 他在三菱中应该算什么

楼主:
翻译到这就完全不会了,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

网友A:
表示输出 和 Y 一样

楼主:
表示输出 和 Y 一样
楼上您好,您说和Y 一样是指 Q:101.04 还是 纯数字200。00

楼主:
为什么找不到 欧姆龙 的内部软元件表呢?三菱就很见到找到

网友B:
I是输入,一个位对应三菱一个X;
Q是输出,一个位对应三菱一个Y;
其他位对应三菱M

网友B:
IL 和ILC对应三菱MC和MCR

楼主:
2,3百步,我是试用期,没啥钱,我翻译完了你可以帮我检查下,同事看电视,完全静不下心来

网友C:
程序传上来。有人帮你翻译的。也没有人收你的费

楼主:
楼上那个藏马,你手机号多少啊?想请教你一点问题

楼主:
我通过看视频,看手册懂一点数字代表的意思
X 123 。 45
X是I/O存储器编号, 123 是字编号(地址) 45就是位编号
但我现在是要翻译。就如这个图:
我能理解欧姆龙中的H0。00为 三菱的M0 H1.00为M10么???
同理 Q101。5 为Y15? Q100。5 为Y5么?

楼主: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D:
omron的cp1的plc的输出Q100.00-Q100.07对应三菱FX的y0-y7,Q101.00对应y10-y17;H0.00是保持区继电器的首位可对应三菱的(M384-M1535)中的任一个

网友E:
照您所说,欧姆龙 CP1系列的 Q100.00-Q100.07 对应的是三菱FX的 Y0-Y7
Q101.00-Q101.07对应y10-y17

那Q100.08-Q100.15怎么办???

网友F:
q100.08-q100.15应该对应y10-y17,以此类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照您所说,欧姆龙 CP1系列的 Q100.00-Q100.07 对应的是三菱FX的 Y0-Y7
Q101.00-Q101.07对应y10-y17

那Q100.08-Q100.15怎么办???

欧姆龙。输出没用100.08---100.15.可以当内部的。100.00-100.07下面是101.00-101.07在下102.00--102.07

网友G:
资料下载区有个学习资料,后面有欧姆龙,三菱,西门子,对照表。是哪个资料记不清了,你百度可以的。

网友H:
十分感谢各位,最后一个问题,真的。
欧姆龙程序里面有那种单独的数字,这种数字怎么翻译成三菱的呢?
如200.00   217.00   200.01  又怎么翻译呢 ?是继电器么? 难道是三菱里面的M??

另外16楼是很正确的,昨天我用翻译软件证明了他的说法
欧姆龙里面 如果输入Q100.08 是红色的 错误的 不承认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找不到 欧姆龙 的内部软元件表呢?三菱就很见到找到

自己去找欧姆龙官方的技术文档,里面从软件到硬件都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H:
找不到哦,真的找不到,继续等人告知

200.00    217.00 在三菱中可以转换成什么

谢谢各位了

网友J:
学PLC最起码的就是要先了解plc的存储单元,这个都 不了解你怎么用啊?

网友K:
传程序上来啦,

网友L:
直接用CX-ONE里的三菱转OMR工具算了,然后自己再修正一下地址

网友M:
你们程序为什么不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