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如题目所说,我想把我的程序从电脑网cpu里面下载,我需要什么线?都有什么线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A:
v51编写的程序想下载到300的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1编写的程序想下载到300的CP

恩, 是的,我用网线可以吗

网友B:
完全可以,但需要PLC测有对应的网络模块。

网友C:
V5.1这个版本有些低了,很多新的模块将需要升级才能使用,建议将版本更新到V5.5。
要采用什么线下载或者上传到cpu中,推荐使用西门子MPI/USB编程电缆。电缆订货号:6ES7  972-0CB20-0XA0

网友D:
之前用过一次网线下载 可以的,但是要有CP343模块,或者楼主用USB转MPI 西门子300专用的电缆下载 是最常规的吧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0989.html

产品介绍:BCNet-S7MPI/PPI
BCNet-S7MPI/PPI 用于西门子S7-200/300/4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

功能介绍:
1、支持多主站通讯,支持带电插拔;
2、波特率自适应,从PLC通讯口直接取电(也可外接电源);
3、兼容西门子以太网驱动;
4、支持西门子S7-200直连Wincc(无需OPC);
5、配套OPC服务器(免费、无连接数、点数限制);
6、支持S7300直连SMART IE触摸屏;
7、集成数据交换功能,实现两个PLC数据交换(无需PLC编程);
8、集成ModbusTCP服务器,Modbus数据区自动映射至PLC数据区(无需PLC编程);
9、以太网端协议开放,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PLC的数据通讯(提供例程);
10、支持24个以太网上位机连接;
11、通过路由器可实现PLC的Internet远程编程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