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触摸屏一秒钟可以储存几幅画面

楼主(2013-12-03):
我有一个要求2秒储存一幅当前数据曲线图,但触摸屏显示跟不上,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把触摸屏放入双氧水中30 分钟左右,捞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HMI通信传送速率小了肯定跟不上。

网友C:
通常是用组态软件来做的.....过程数据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