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3):
今天朋友说一般PLC不管是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的,上面的输入输出都有几个继电器的,几个晶体管的,说的我都不相信,难道真是的吗?那PLC就不用分MT的和MR的了。。。。

网友A:
不会吧,输入是光电隔离,当然输出也有,叫光电藕合器。输出有继电器或者是晶体管,还有晶闸管,而且也是按类型决定其中的一种。输入有继电器吗?要有也是“软继电器“吧,而且是用多少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输入是光电隔离,当然输出也有,叫光电藕合器。输出有继电器或者是晶体管,还有晶闸管,而且也是按类型决定其中的一种。输入有继电器吗?要有也是“软继电器“吧,而且是用多少有多少。

实际上我想用PLC接编码器的,编码器接在输入端的,这和什么类型的PLC有关系吗?

网友A:
貌似没关系的,PLC输入端不也有高速计数的啊,看下手册,貌似有50--100KHZ的响应频率,当然得根据PLC的性能高低(价钱贵贱),如果这些仍满足不了要求,可以用计数模块。

网友B:
好好看看各种PLC选型手册吧!

网友C:
求来的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自己发现的。并且帮助别人解决 了问题。

网友D:
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3-12-03 20:31发表的 PLC输入输出口都有晶体管和继电器的吗? :
今天朋友说一般PLC不管是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的,上面的输入输出都有几个继电器的,几个晶体管的,说的我都不相信,难道真是的吗?那PLC就不用分MT的和MR的了。。。。

好好看看各种PLC选型手册吧!

网友E:
请楼主以后尽量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次,这样可以做一些比较准确的回答。
每一只PLC都可以连接编码器的输入(或者使用专用的计数器模块),只是不同的选择高速计数器(内部的计数器),这个输入地址有所不同。
比如三菱FX系列PLC,当你使用到编码器输入,你选择了一个C235时,这样系统自动将X000这个地址作为编码器的脉冲输入口使用了,这个地址在程序的其它地方不能再次使用。如果你需要选择C251,则系统自动将X000;X001作为A/B相脉冲输入口了。如果你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C252,则系统自动将X000;X001;X002作为A/B/Z相的输入端口了。
其它系列的plc原理也一样。
  • 下载积分:+5(scw威伟) 真诚感谢!

网友F:
    MR就继电器输出 MT就晶体管输出 也有混合型的吧 只是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