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PLC与威伦通三菱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03):
FX1N PLC与威伦通TK6070ik连接通讯时连接不上,触屏显示PLC没连接上要怎么设置啊。 PLC跟电脑连接可以读写,威伦通可以再电脑上下载工程。但是PLC就是触屏天界不上。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设置啊。

网友A:
PLC设置通讯方式,与触摸屏设置不一至。

楼主:
两个连电脑都是用同一种频率啊

网友B:
PLC设置通讯方式,与触摸屏设置不一至。在人机上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C:
威伦的屏首次使用时要做一些设置,1、在PC端安装人机接口的USB驱动程序 2、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打开Project Manager或EB8000,选用USB联机方式即可进行工程文件上 传 、下 载 动 作 。具体QQ:360684677

网友D:
这个在触摸屏通信端口那设置下就行了,一般不是2w,就是4w

楼主:
谢谢 上楼的提醒 已经搞定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