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欧姆龙的,谢谢,可能对于你们来说非常简单,但是能解我燃煤之急

楼主(2013-12-03):
我通过看视频,看手册懂一点数字代表的意思
X 123 。 4 5
X是I/O存储器编号, 123 是字编号(地址) 45就是位编号
但我现在是要翻译。就如这个图:
我能理解欧姆龙中的H0。00为 三菱的M0 H1。00为M10么???
同理 欧姆龙中的Q101。5 可以翻译成三菱的Y15么? Q100。5 为Y5么?

网友A:
omron的位是16进制的,最高只会是123.15而不会到123.45 。
三菱FX系列的辅助继电器是10进制的,输入输出是8进制的。
三菱的Q系列的I/O是16进制的,为X0~XF。如果要转换的话可能会Q系列比较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