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QJ71C24N-R4通讯协议

楼主(2013-12-04):
QJ71C24N-R4和整流机HKE-155F 3台整流机通讯,用于设定整流机的运行、停止、及电流程序。写程序好像好麻烦,可以在GX Works2软件的智能功能模块中直接设定不用写程序吗?求高手指点呀,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HKE-F系列要注意啊,如果配了控制表头,将占用机器后面的485口,如果在这种情况要通信,要改机器的,加张卡,然后把通信端口接出来。
三社的24N的通信还真没做过,OMRON的就做过HKE和SMR系列的,其实也一样,不是很难的。参考下手册吧。

网友B:
R4要写程序的,不能直接设定的

网友C:
可以用设定的,序列号开头11062以后的模块,可以在works2里面使用模块协议自定义功能,工具---智能功能模块工具---串行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具体在新手册中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D:
